ASROCK 775TWINS-HDTV CPU12伏供电短路

楼主(2011-01-29):
今天接客户一板子经简单测了一下是是CPU4针12伏短路
测了场管没有击穿,测了其他的 也没有,
请问还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一体桥也有可能导致cpu那边短路。

网友:
不会,也不作评论!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我拆了还是短路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客户催的要命
请哥们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