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B液晶显示器,求解

楼主(2011-01-29):
第一次修显示器,不知下图现象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

网友:
显示成这样不用说也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屏的问题,不用点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说,还是先换个驱动板看下,换了还是这样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像是屏,还是点一下放心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吧,就能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挂了。

网友:
你 看看 屏线 ,,如果没问题 就 是屏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