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 主板跑82 80

楼主(2011-01-29):
MSI G31M3 主板先跑98 91  然后停在82 8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这个数,兄弟,主要的是主板亮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说说什么故障,不亮吗……

网友:
拆网卡芯片,我修过这种情况

网友:
碰到这种,我都用极端的办法的,大量拆,串口芯片,网卡芯片,声卡了,剩下主要的就行了,这样做你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