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X41T 1866 显示不全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楼主(2011-01-29):
重新插拔了屏线和加焊了屏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种分屏情况,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也觉得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怎么样?
大块的暗区,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啊!
换块好的试试看。

网友:
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点评):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换屏后怎样?

网友:
这种就是屏的问题,我前不久了也换过一张,我和到触摸板一起定的,花了一千多才把这个屏的给换出来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 ,不用看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换下屏幕的解码芯片看看

网友:
屏坏了,以前我见到一个HP的就是这样,让一人给收了,收了以后才发现屏有时候只显一半

网友:
没有找好屏代换一下吗?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