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关于液晶电源板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1-01-29):
我手上有几块电源板分别有不同的故障,清华同方tft1560ps 的液晶电源板,板号是715L1224-3 加负载的时候就5 v12v输出电压分别剁变小,2-4v之间。去掉负载(驱动板)测得电压正常。      还有几块电源板就是再用个半小时后就没有输出电压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下,清华同方tft1560ps 的液晶电源板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sg6841dz似乎可以用会,但是出现问题后又是老样子了。还有就是隔一天加电到可以显示个几十秒,然后指示灯就不亮了,测输出电压也不稳定了。拔掉与驱动板的链接到会13v 5v的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电容换了在说

网友:
同意楼上,不行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拔掉驱动板的连接线,电压不跳变,且在正常值上,驱动板存在问题。

网友:
查一下IC周边电路。

网友:
电脑没有鼓包的,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好了一会又灭了。我指的是清华同方的那块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对你的判断
因为类似问题,我直接换掉电源一体板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所说的是指鼓包的电容嘛,还是旧的过滤电容都换了

网友:
SG6841 周边电路有元件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个12v的灯泡 看看 跳变吗?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接负载5V有跳变的故障,这种问题也是常见故障有个故障点是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的50V84UF左右的电容替换试试

网友:
主要判断是承载能力的问题,还是纹波干扰的不稳定问题,有了一点问题就去更换一体版,在微利时代不是很可取的。接个12v的灯泡 看看的说法就是假负载判断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