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捷波754gt-p-ec 主板的开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1-29):
今收了一块捷波754gt-p-ec 的主板上面的开机芯片被拔掉了,W83303、或是W83304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前几天还有这样的几片板可惜刚出了

网友:
修完之后   桥也不行!!没有意思

网友:
这些板很难维修,直接买新的。

网友:
确实很难修,我那块HA01-GT2明知道RSMRST#电压在0.8到1.67跳动,我连W83304G都拆下来了就是跑不了线路,那条线应该是夹层的,丢着当料板了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给你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
谢谢你给我提供的信息W8330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