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有任天堂Wii的接点么?

楼主(2011-01-29):
请有该图纸的大侠帮帮忙,有光驱部分的线路图就可以了。
我这是09年低的新版本wii,USB的+5V输出缩水,偏偏买移动硬盘时没注意,导致GL830主控+西数500G移动硬盘供电不足经常死机。
拆机给USB口加了一组+5V后,只要放入光盘是黑屏提示:an error occurred...USB/SD卡读取游戏也一样,neograma软件提示说找不到光驱。反复确定光驱排线都正常。
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求高人,继续等

网友: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我一般接USB   0接口都可以正常运行.实在不行再把另一头USB线接到.1 USB口去.

网友:
可能是你加的 供电有问题  个人建议换个独立供电的硬盘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