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DX2710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1-01-29):
接过来..原装机拆出来好麻烦啊..........拆出来后上电,,,复位灯长亮...
复位灯长亮首先步骤就是查各个的电压是否正常.......发现CPU没有供电,,,这时还不能判断是CPU那一块的问题
因为其他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的....这个是经验啊....
再去各位电压,,,内存供电1.8V正常...北桥供电1.2V 1.5V正常.....
现在就确定是CPU那一块的问题了......上下管都没有控制...接着就是去查电源管理芯片.
结果一看电源管理芯片,发现是一个NCP的芯片...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用笨方法加焊一下NCP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在我映象中象没有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很少坏的...
肯定是外围电路有问题...但是又不找到资料.....真想放弃的时候,,,,想了一下,,,,,芯片的供电都是接一个电容的.
我就开始从电容去测电压.....首先选择最大的电容去测,因为最大的电容肯定是供电的电容.....
我看到一个最大的电容测到一脚接地,,另一边只有3.5V,,供电一般都是5V,12V,这个电压有点不正常
会不会这个电容有问题呢....我就二话不说把电容拆掉..一通电,,,居然CPU供电来了...
把内存,加上去...有显示..我在料板上找一个差不多大的电容换上去......也随便量了一下这个电压..是12V...
就是这个电容把供电拉低了......此板修好!

网友:
不错不错,我遇到的一批HP DX2700SFF的机器,都是主板电容鼓包,换了就好

网友:
遇到主板我们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支持楼主,恭喜在年前又修好一块主板

网友:
哎呀,经验就是重要,我测电压一般看个大概就行,没那么细心过,LZ果然厉害,佩服

网友:
不错不错,很佃心,给嘉奖一次,口头的1!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