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1-01-29):
按下电源键后,电源灯,硬盘灯都亮,但键盘跟鼠标都没反应。显示器上“无视频输入”。没有显示开机的东西。。由于没有诊断卡,检测不出什么毛病,请各位分析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能听到“滴”的声响吗,若听到了,就是主板已自检通过。显示器上“无视频输入”,说明显示器坏了。

网友:
没诊断卡你只能一个一个拆下来试了

网友:
有没有报警啊

网友:
如果你提供的这点线索,谁要能给你一下点出哪里出了问题,哪就怪了,你就一个个换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就是最小 系统法

网友:
主板已自檢通過。顯示器上 無視頻輸出

网友:
先怀疑下显示器的接线?~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插下内存

网友(2011-03-06):
内存,有独立显卡就显卡,要不就电源爆电容供电不足,最后就是主板了
或者清清BIOS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几台这样的情况,没过自检,最小系统法试过了还是不行,没独显跟爆浆,有维修思路吗?教下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替换发了

网友:
先测内存和CPU没有问题就把光驱 硬盘 鼠标 键盘全拔了再看,有时候小东西也能干大事(我接了一个光驱有问题整机点不亮,越是小东西越费劲,想不到)

网友:
内存LZ听我没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来把东西都插拔了一下,清理下灰,居然好了,到最后还是没搞明白究竟是哪里原因??

网友:
主要是内存的金手指或显卡的金手指出现有氧化二造成接触不良不能开机,重新拔插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机器I7  860,8G威刚1333,P55-GD61主板,1T希捷,V星5750,机箱硬盘都有电,独显示器不响应,后关机,重新打开电源插座,再开机,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