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黑屏掉电

楼主(2011-01-29):
一台19寸微软之星液晶,正常运行半个小时-1个小时,会出现黑屏非灯管的问题(因为黑屏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会灭)黑屏后马上又亮起来,而且是先出现微软之星的logo后出来桌面。就跟不停的按开关按键一样。这毛病有点棘手,修过此类问题的指点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供电板有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是浊按键漏电,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开关按健有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换一下开关试一下吧,有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是按键漏电了把。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我把开关按键和右键换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问题变成黑屏掉电后不会自动亮了,需要手动按开关键才能亮,该怎么办

网友:
是按鍵漏電了 把全部換掉試試。

网友:
终于修好了,不是按键的问题,我把电源板上的光耦、431三极管、给12v和5v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都换了竟然好了,惊喜不断。不过原板上给5v供电的是个大二极管两根腿的,我都给换成肖特基的二极管了是三根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