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1-01-29):
经常会在一些芯片内部看见这种二环相套的符号,不知代表啥意思?

网友:
内置恒流..

网友:
保护电阻!!!!!!!!!!!

网友:
恒流源,也就是对外界电压不敏感,具有恒流特性。

网友:
电力系统中的变压器好像和这个很像.
好久没看相关的书了.忘了.

网友(2011-03-11):
还可以这样问问题,学习了。看来以后有不懂的,直接上图,比什么都强啊!

网友:
好像是那个恒流把

网友:
好像是放大电路的意思

网友:
这就是放大电路 能保护电流过大击穿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