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11-01-29):
今天接到一块915主板,开机不亮。测试卡测试,NO ,照往常,先换个新电源。还是NO,内存条,换了好几个,显卡也换了还是NO,可以确定是主板有问题,CPU没工作。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码?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不工作???诊断卡跑什么码,有供电吗

网友:
不说清楚咱给你回答呀!!

网友:
都说了诊断卡是NO没有跑马,我把电源 内存都换了新的 了

网友:
呵呵   感觉你对自己挺自信的 求人不应该这样态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要测一下,全板的供电,然后是时钟,才有复位,兄弟,别着急,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看来我要自己的查查电路了

网友:
楼主肯定要查电路了,按照维修顺序看吧,不是上来就换电源搞的,楼上讲的各路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查吧

网友:
测试卡显示NO CPU,就是CPU没有运行,那你就得检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电压和时钟、复位、PG信号、VTT电压、数据线电平、这些都是检查的,如果CPU工作正常的话,就不会显示NO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否?就知道cpu不工作?你干脆说点不亮、开不起得了。。

网友:
我也有个U,换板子也用,风扇转,内存,显卡,主板,都换过,开机黑屏。

网友:
我先把最主要的电源和其他的问题给排除了,接下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看来我明天有的忙了,又要大查了。

网友:
CPU Vcore电路的工作条件:A:电压、B:时钟、C:RST、D:PG

网友:
不说清楚啊,老大,跑什么码

网友:
先把各路电压检测一下,然后,再复位,时钟。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只说明是主板问题,是个神仙也不好明确回答你怎么修了,应该说出你测的电压之类的来,这样好说

网友:
LZ情况只是排除主机问题,并不是在排除主板问题哦!

网友:
我们这里除了系统问题都要上假负载看一下。什么也不看就修板子是不行的。工作流程要注意.不能乱修

网友:
你测试一下供电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一个是按照工作时序查,再就是可以通过BIOS以及内存的波形来量化工作情况。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看下是否有虚汗的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找高手帮忙,是找神人帮忙了,只确定了是板的问题,不跑码的原因可能有N种啊。还是多说些现象和测点数据大家才能讨论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