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系统呢?

楼主(2011-01-29):
这几天给客户装了好几台4核CPU电脑,内存4G 。但是安装XP系统只能看出来3.25G内存,换VISTA 系统又不稳定。换W7系统 怎么看着是4G内存,又显示实际能用的只有3G内存,我郁闷了。求高手指点下用什么系统能4G内存都用 并且稳定!

网友(点评):
无论XP还是Win7,都要用64位的系统才能识别4G内存

网友:
你用XP什么版本?

网友:
用64位的系统。

网友:
64位的咋整啊

网友:
下载64位的系统来安装,你现在装的是32位的系统,

网友:
下载一个Readyfor 4GB(软件),可以在32位win7下支持4G内存,详情请参考http://tech.sina.com.cn/h/2010-01-21/05401223748.shtml

网友:
64位的系统和32位的系统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你个不是你个人的原因,微软就这么垃圾,一步一步普及,一步一步挣钱

网友:
只有64位系统支持4G以上

网友:
理解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64位的VISTA很稳定的。没有网上评价这么差。

网友:
怎么少了1G?WIN7好点

网友:
32位的系统只能支持到3.25G  64就能认到4G的··你下个win7的试试·

网友:
W7? 超级垃圾的,上网动不动就掉线。数据库动不动就掉包。开机速度慢不说 ,在空载的情况下占用系统内存780MB,一个垃圾系统。用W7还不如XP呢。最起码不卡机,不掉网。

网友:
咱用的是win7,感觉还可以哈。。蛮好用的。。

网友:
装个64位就行了

网友:
嗯 :现在的7在改进下就好了!

网友:
win 7也要装64位的才行。

网友:
只有64位的操作系统才可以,任何32位的都一样只能用到3。25G。

网友:
64位的WIN7啊

网友:
WIN7 X64,不过可能被硬件占用了啊

网友:
智能用64位的了,32为有4G补丁,但是只是识别,依然没有充分利用

网友:
有64位的xp吗

网友:
到底是不是系统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