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 REV:7.1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1-29):
主板刚开始是12V短。不上电, 一上管 T60 N02RG 管子击穿。 因找不到相同的  用 P75N02 管子代换。 代换后可以上电。 但位复灯常亮   上假负载 查CPU PG 0.23V   位复 0.26V   VTT1..2V  核心供电1.2V
PCI A15  0V
查北桥供电 1.8   1.2  和2.几V忘 了, 好像都正常。
试着拆掉网卡芯片,也没用。 要怎么来修这板子?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还有段路的地方,要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 A14 0v  ?你检查错误了吧?  PCI  A14待命3.3VSB   没待命怎么可以触发呢?没触发你怎么测试到其他电压的?

网友(点评):
弄错了 是A13 复位0V

网友:
发现这个板的ATX 8脚本根本不不知道在哪里跑。  哪位兄弟有 这个板的点位图发一下好吗? 兄弟先谢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PCI A15脚为0V,则没有总复位。你打一下A15的值。如果没有短的话就要看一一下CPU的电源IC有没有发出PG给南桥,如果发了就要看一下电源有没有发PWROK给南桥,如果都有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PCI 复位 A15 电压 3.3/5V
  AGP A7 3.3/5v
PCI-E A11 3.3v
  BIOS 2 PIN  3.3/5V
  IDE 1PIN 3.3/5v
IO复位 3.3V
主复位全部测试,看看是否全部无复位还是局部无复位进行维修  前提时钟电路要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PG 0.23 ret 0.26V 电压是不对,应该和vcore 是一致的,全面的检查供电,和两个回南桥的pg ,供电 时钟都正常了,才会有复位

网友:
最好把上下管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