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 系统解压黑屏死机

楼主(2011-01-29):
ASUSP5GC-MX主板,能点亮诊断卡跑码一切也正常,装系统GHOST完了后,重启,自检完后,将要进入解压界面的时候黑屏死机啦,重启后,自检完,显示一个选择界面(就是有:安全模式,正常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的)无论选那个都是黑屏死机,没走到WINDOWS滚动条界面,就直接死机,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装系统,换过:“硬盘、系统、内存、CPU、等等,除了主板都换啦),BIOS重新刷啦,故障依旧,南桥也BGA啦,还是老样子,待解决,明天最后一天,谢谢,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能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用手动安装版,慢装试试,可能是系统不支持硬盘,一盘手动慢装版可以解决!

网友:
不装驱动啊

网友:
我有一次遇到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不能进入桌面,最后是显卡出问题。这个不同不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