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主机电源里的PFC可加可不加吗?请高人解答!

楼主(2011-01-29):
计算机主机电源里的PFC加了反而要多付电费,我都拆了。PFC只是提高功率因数的,对电力公司有好处,对个人没好处.ATX电源出口美国的都没PFC,因为美国是电力部门补偿到家门口的---这话是转自朱波云兄弟笔下!正不正确?请高人解答!

我是菜鸟不懂!

网友:
PFC提高效率因数你也知道,那么如果没有PFC效率不就低了吗,输出同样的功率不就会产生更多的无用功率了吗,这样不就是你要支付更多的电费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仁兄的意思必需加上!

网友:
那是补偿由无功电流的,我们的电表都是计量有功功率的,所以不会影响计数的。

网友:
注意啊我说的是提高功率因数不是效率因数啊!两者别搞混了,如果不信我说的大家可以单独用一个电表接入带PFC和拆了PFC的同一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电源要带上多一点负载然后看2~3分钟电表铝盘圈速的区别)负载越重越明显。

网友:
我用万方测量仪测过一台主机,不加pfc为87w左右,加了pfc为94w左右,但没去看电表,不知道电表是快了还是慢了

网友:
PFC为有原功率因数矫正电路,会造成额外有工功率的增加,但确实会增加功率因数,使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保持基本一致,减少线路损失,压降和对其他电器设备的干扰,使电源系统的供电范围更加广泛。NTFC为无原功率因数矫正电路,只会降低干扰。

网友:
可以不上,这个是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
无源PFC加了反而要多付电费,这是没错,不过PFC自身的损耗一般很小,有源的也一样会多出损耗

网友:
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菜鸟问下,
照LZ说的,加 PFC 后对用户吃力不讨好,那厂家合必还要多曾加成本 加这个 pfc。
难道是这样,1 相关部门压着要加这个东西。2 加重量 ,做为卖点,骗不了解的人。

网友:
这个无所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转载自朱波云兄弟笔下!正不正确?我也是菜鸟不懂!

网友:
不加你能省电费

网友:
从理论上讲“有功功率”的平方加上“无功功率”的平方等于“总功率”的平方。而家用电度表计数的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由于没作有用功而被白白浪费了,对电网供电效率有影响。为了提高电网效率常采用补偿的措施,使“无功功率”尽量的减小,“有功功率”与“总功率”的夹角就越小,用COSΦ表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提高COSΦ并不能省电,但对于国家来说则具有重大的意义,使国家电力供电系统健康、安全、低碳的生产。做为公民我们有义务为国家利益着想。尽可能遵循原电路设计。

网友:
功率因素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视在功率就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功率因素校正电路对普通用户没有什么好处,确实比原来要费电些,加上功率因素校正电路后,电力线上的无功功率减少,也就是电力线上流动的无功电流减少。功率因素提高可降低对电网的容量要求。举个例子,一个1KW的用电器,假如功率因素为0.5,那么就需要电网提供2Kw的功率,多出来的1KW就是无功功率,它在电力线上流动不对外做功,但电网设备都是有电阻的,这部分无功电流会在电力线上产生热损耗,由于无功功率的存在电力部门不得不采用容量更大的电力设施,如电力变压器,电力线。假如功率因素提高到1,也就是不存在无功功率,那么电网只要提供1KW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不加PFC电路的电源都非常爱坏。。我上回装机器就有一批没有PFC电路的电源。用了半年以后10个坏了9个。。都是主整流的管子和一次稳压管子击穿。有FPC电路的电源可能起市电电流急剧变高有缓冲作用吧。所以有PFC电路的电源坏的一般很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加PFC电路的电源都非常爱坏,这个说的不十分正确。电源容不容易坏是与电路设计紧密相关的。早期的电源大都是没有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的,国家对计算机电源实行3C强制认证后,计算机电源才都加上了功率因素校正电路。抑制电网电压电流急剧变化的电路是llc滤波电路,早期的电源质量稍微过得去的都有1--2级的lc滤波电路,设计优良的lc电路既有差模滤波又有共模滤波可将指定范围内的电源干扰波降低60分贝左右,一些电源质量相当好。现在一些迫不得已加上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的电源,迫于成本,是没有lc滤波电路的,质量远没有早期电源好。

网友:
加不加都无所谓,好多里面那个东西是假的,好点的电源里面会有,差点的就是假的,一般是看心情,有的我不会拆,没有的也不会加,自己用的我会加上去,但是没试过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的,看完回帖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