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01-29):
型号:飞利浦190EW9
故障:电源管理芯片炸
分析:电源芯片,保险,还有其它元件都有坏的可能
维修:
        1,电源芯片已炸得看不出型号,好在飞利浦液晶图纸基本上都有,找出图纸,得知芯片型号为;TOP258P.如下图:

      2,测保险已烧,换保险,芯片后试机.电压低,且跳变,怀疑光藕,431,换之,故障依旧.
      3,在路测电压,IC802 4脚电压为300V,正常,2脚5V,1脚0.8V,分析了一下图纸,1脚为自馈线圈产生的电压为TOP258内部电路提供持续供电,检查相关元件D806,R817,代换了C815,再测电压,还是0.8V左右,判断开关变压器损坏,但无此配件,通知客户要么换板,要不不修.
  个人经验:
              TOP258芯片内部集成开关管,炸机引起开关变压器自馈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
还应该换掉R823/ZD802.

网友:
我有 几个 三星的 电源板 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电源IC损坏,必须查清周围所有小元件是否正常,特别是稳压二极管。电压有跳变要断开负载电路(高压电路、驱动电路)再查,如果仍跳变,更换C818(470U、25V25)看看。

网友:
1脚好像是启动电压,看看300V降压过来的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修过,先看下对自己有用!

网友:
我修到一个17的飞机,开关变压器坏了,接负载电压低,我随便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输出12V和5V的变压器,装好后好用得很啊

网友:
R823、ZD802怎不看呢?或者测量C815两端电压啊。要是烧绕组的话应先烧主绕组而不是反馈绕组,更何况保险已断,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感觉不一定是变压器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好象还真是蛮难修的,液晶电源板难修,驱动板无法修(大部分),高压板便宜又不愿修,整得修液晶也只有换板?

网友:
我修过一例该机,仅烧启动电阻,电源IC,换后即好!

网友:
查电阻,肯定有电阻坏了

网友:
变压器真正损坏的机率非常小。哪有变压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