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纠结的东芝M307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1-01-30):
接到一东芝M307的笔记本客户说是从学校带回来就开不了机了。
现像是:不管用适配器还是电池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3左右就掉电了。
维修开始:首先取下内存试了试现像依旧;
      想到东芝M200系列CPU背后有个大NEC电容会引起掉电死机的,难不与这款也是报着侥幸心理拆开机器结果是没有那样的NEC大电容只是有几个330的电容,不管了先换了试试结果让人失望了问题依旧;
     测了下3V 5VPCU都正常。因为笔记本的保护电路很多,引起掉电的原因也有很多没办法只有一点点查了,这款机器的显卡是插卡式,方便取下显卡试试,奇迹发生了,电流上到0.5以上不掉电了开机也正常,难道显卡坏了仔细查了查显卡上的各原件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想到插卡式的显卡槽子上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大于是把槽子接口刷了刷再接上显卡上电奇迹真的发生了,看着电流表上到0.8以上心中暗喜,马上接上屏试可不管怎么样电流就只能上到0.8左右就上不去了,没拆再次检查主板上原件,原来是我换CPU试的时候忘了把CPU的卡子给拧上了,拧紧卡子上电呵呵电流上去了屏也亮了终于看到东芝的 “偷西巴”了;
可这时又出问题了,到检测系统的时候又掉电了,难道这款机器需要检测硬盘吗,马上接上硬盘VISTA系统滚动条滚了两下又掉电了,这下傻眼了。
      又想到可能CPU的供电不正常,但测了供电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了先把CPU供电的IC给加焊了下不过问题还是一样;
     是在读系统时掉电的难道是SB有问题,反正有BGA马上加焊了下SB不过问题还是一样;
     而且插上显卡有时还会出现0.3左右掉电,想可能显卡坏了,又把显卡给加焊了下问题依旧,又取下显卡芯片重新植球还是老样子;
     这下真没折了,算了我这人比较懒修的头痛不修了打电话给客户让来取回去。装好机我又顺手开了次机可笑的事情发生了,顺利的过了滚动条正常的进入了系统不掉电了,又反复试了几次都正常,而且我装机的时候顾客就座在边上郁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反正能用了钱照收。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顾客便打电话过来说又开不开机了和刚拿来一样,可充一会电又能开起来,我晕死难道电池坏了,重新拿回机器试机,单用电池,适配器,可调电源都是开机掉电,接电池和电流表却能开起来,仔细查了查发现具体现像是:机器好像要预热一样才能正常开机,正常关机后要是等上一段时间又一样开机掉电,取下显卡却又不会掉电,但接上显卡再开机却又能开机,断开电源放那一段时间又是一样,之后我把IO,  3V5V芯片,充放电芯片,等等都加焊了一下,不过问题还是依旧,实在没办法了搞的头都大了真想不出怎么办了。请教各位帮帮想想办法啦。。。。并附上图纸一份。TE1_0921_965GM密码:weilidiannao    TE1_0921_965GM密码:

网友:
修板子的思路不对

网友:
坐等解决办法呀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论坛上说了很多了,就是那个CPU座下面的大电容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呀, 这款没有那个NEC,我上面有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给个对的思路,谢谢

网友:
补充点,北桥我也加焊过,因为能进系统,所以我也升级了最新的BIOS,现在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按掉电的思路修,不能这样换那样换最后好板子都换成坏板子了甚至报废!你说我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不错,能说下修掉电的思路不?就我这块板到你手你会如何修

网友:
你这个哪里是修板子 有点像是杀猪的啊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是

网友:
楼主这时候还修机,真是够勤快的.

你把主板上显卡的槽子加焊一下试试看.焊好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给说说这个猪咋杀吗?呵呵真心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赶上了没办法,槽子我有清洗过,用镊子刮了刮引脚,因为脚太密而且周边东西太多不好下手焊呀

网友:
哥们让你这样整,本来是个小问题你搞的可能废啦,很明显显卡插槽虚汗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槽子虚汗呀,这个显卡槽不好焊呀,而且现在这机器可以用,只要不关机放那冷就一直可以用,是槽子吗

网友:
我也在等解决的结果哦....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板子是不是和U400一样的板形呀,这班子触发点没3.3V真是难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