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17

楼主(2011-01-30):
我这有个478脚 的老板子,精英的,不知道啥型 号,
117管在同一个地方有两个并列存在,一个输出3.3V,另一个输出2.5 V,
请问师傅们,2.5V输出的正常吗。
我是新手,还望 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正常 , 经常有板子这样设计,基本上都是为南桥工作的,属于正常

网友:
你查PCIA14 3.3V 开机电压 5.0V / 3.3V 就表明这管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谢谢两位师傅。
今天接到一个板子。说是用刷子扫了扫土就不开了,
代码定到D1,,,全都重新插拔过了。排除接触不良
还没有测板子电压,目测没什么损坏,就怕是桥这样的大芯片底下虚焊
可能性大吗。

这个弄好了.把板子拆下来后,板子背面,有一条铜箔爆起来了.飞线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内存供电呀

网友:
这种也是正常的。南桥有一些也需要2.5V的待机电压,所以不足为怪。我就碰过一片这样的片子。

网友:
同一个117当然可以转换出不同的电压来,是正常的

网友:
看SB芯片,不同的芯片,南桥的SB电压不一样,有的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