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捷液晶显示器加电接数据线正常显示一秒钟后黑屏

楼主(2011-01-30):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液晶显示器维修,
今天遇到一故障机陷入僵局,请大家给指点迷津。
先谢谢了!
具体情况如下:
19”冠捷Topview液晶显示器,型号:TFT19w80PS。

故障原因:客户所在小区因线路故障电压突变由220V变为380V,
导致家电损毁。

故障现象:显示器电源部分450V120uF电容爆浆,电解液溅满整个主板。
其它无明显损坏迹象。

处理方式:先用酒精彻底清洗主板,将电解液清洗干净,将主板置于空调下,
热风烘干,用时一上午,中间曾用吹风机辅助加热。待主板彻底干燥后更换450V200uF电容。

测试结果:加电后指示灯呈绿色,显示器画面提示无信号输入,提示信息出现一会后消失,
接入数据线,正常画面一闪而过,大约一秒钟,然后显示器进入黑屏状态。无任何提示。
此间指示灯依旧显示绿色。但是显示器不再有任何输出信号。

由于刚接触液晶显示器维修,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
高压短路。查一下

网友:
屏,灯管,驱动板 按键板 这些应该没问题,刚接触液晶就采用板级维修吧,换通用板试试,损坏的留以后慢慢维修吧

网友:
单独用点灯板点一支灯管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刚才用一块从联想显示器上拆下的电源板,接了两支灯管,
开机检测,故障依旧。
无论是在bios设置界面,还是进入系统后的界面,
都是一闪黑屏,关掉电源重开还是一闪黑屏,
总的来说就是加电正常显示约一秒然后黑屏。

网友:
一句话,换高压板。。

网友:
先改个高压板看下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这个电源板、驱动板外接四个灯管测试一下就能确定故障在哪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换了一块高压板,可以显示了,
只是这款高压板只有两个灯管接口,
亮度不够。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另外两条
灯管并上去。

网友:
还是换四灯管的高压板吧,两灯的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
换四口通用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导,
我换了一块通用的四灯高压板,
显示器没问题了,
客户已经带走了。
只是坏的板子还是没修好,
技术不到家,还得继续努力啊。
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