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FP547 15“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1-01-30):
一台明基FP547 15“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查电源12V输出的1000u16v滤波电容器鼓泡,保险丝开路,换上电容器和保险丝,然后补焊电源线路板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恩,下次遇到这个就有经验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典型的电容滤波不正常引起的保险断路,换了都会好的,最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这样也算是学习了点东西啊支持

网友:
查电源12V输出的1000u16v滤波电容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5433-1-1.html这段话我看了半天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高压控制电源板上有滤波电容??

网友:
晕这样也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