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显示器上电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30):
杂牌17宽屏,故障:加电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无任何反应。拆机检查保险未断,高压整流有300V的直流电压,低压无12V及5V电压,无短路处。电源板是由LD7575为主构成的开关电源。测VH300V、VCC13V 其它的引脚 0V故怀疑LD7575损坏,换掉后上电测得12V、5V都有了,于是装机。外壳都上好后上电做最后测试又发现指示灯不亮了。难道是LD7575性能不良又坏了还是有其他的故障?于是又拆机检查:在线测试LD7575的各个引脚发现2脚的阻值偏低,拆下来测正向有阻值反相无穷大,对照图纸看2脚通过一个光耦接地,难道是光耦坏了?拆下光耦测量也没有问题,再测线路也没有问题,维修陷入迷途,这时正好来了个客户,于是先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客户。过了十来分钟客户走了,于是接着检查电源板。这时2脚的阻值又很小了只有20几欧姆,看着图纸跑着2脚到地之间只有一个贴片电容,果断的拆下电容一测线路正常了。测电容发现电容漏电:热态正常冷态漏电厉害。还原各个原件上电测试一切正常,拷机后正常装机维修结束。分析:由于电容漏电相当于光耦导通,造成2脚的电压下降LD7575关闭5脚的输出,开关管也就不能工作,低压就没有输出了。由于开始换LD7575后电路板没有完全冷却2脚的电容漏电值不足以拉低电位故上电正常,等到冷却后就漏电了。整个的故障原因就是因为一个贴片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可说不深,枪法准确

网友:
LD7575,夏天常见雷击坏得多

网友:
看来还得要继续学习,查电路太重要,电源板和高压板坏了真的不好查。

网友:
佩服楼主修功好,快,准,狠,这种贴片的不稳定的确不好查,在故障点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通换怀疑件。

网友:
楼上过奖了,个人觉得整块换板虽然快,不过没有技术含量,而且我们搞维修的只是知道换大件会让客户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