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760gx-mn的主板跑D5

楼主(2011-01-30):
sis760gx-mn开机跑D5就不动了 求解????????

网友:
760芯片的你换533.或者 667的内存,换多几个。如果还是不行。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是一开机就亮D5还是跳码跳到D5?如果开机就D5,可能是北桥,如果能跳到D5,可能是内存供电或北桥,个人见解而己。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