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 FX5200花屏MATS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2011-01-30):
正面是
U14                              U17

                                                                          U10

                                                                           U12
反面
                                     U16                             U15

U11

U13

网友:
求大家帮我看一下那个坏了

网友:
这个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单面的还可以判断,双面的得通过短路显存颗粒来判断位置,挺麻烦的。规则是一颗16BIT的颗粒,每排引脚含有8BIT,另一面引脚的8BIT和这一排的8BIT不一定是连续的,所以分别短接。短接引脚是1和2,65和66。每短接一次就MATS一次,如此反复就知道坏位出现在那个芯片上。

网友:
我用了一个笨方法修好了,上面不是写FBC[32:0}吗,反正我知道是C组的,就从U14 U15 换了不行把好的装回去,换到16的时候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多谢谢3楼的方法,以后自己研究下

网友:
大致哪一组出来。就多花点时间换显存看看。

网友:
其实上面的已经出来是哪个坏的了,排列顺序的是正反数的A组的U12(正面-U13反面),(以下相同),U10-U11,C组U17-U16,U14-U15,的,只是当时没有看出来,后来看了坮子一些文章才看懂的,上面写C组的{31-0},从下面的是具体的C16~~~~C31,说明是C组的第二个芯片的也就是反面的C16坏了

网友:
打错是U16坏

网友:
                 打错了上面的最后是U16坏

网友:
搂住用的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