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61报警

楼主(2011-01-30):
今天客户拿来一本。X61 是旋转屏的。插上电源报警,报四声短响连续四次。电流是0.6 开始以为是内存的事 。歇了内存还是 。电流上到0.6.。。不动。。。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看网站上说的解决方法都不行,有高手在线的帮忙解决下。
解决方法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内存啊,你没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还是先刷下bios吧这机器爱有着毛病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BIOS

网友:
呵呵,这主板的BIOS需要跟码片一起换,否则白搭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
我刚搞过一个,换AT97SC3203,然后可以开机,但进logo会报错。得刷bios,bios芯片是25VF016B ,必须刷成x61_bios_有MAC的这种,刷别的会上不了网的。

网友:
嗜水无痕
的帖子
厉害

网友:
修过x61,和楼主描述的问题一样。刷BIOS用的是580U提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结果就不报警了,当然也没好,放了好长时间没问,最后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