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01-30):
今天碰到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前几天一客户电脑出问题了。。插上诊断卡跑到26就长鸣几次。。。以为是显卡没有插紧。。。拔插后问题依旧.......后来加焊下显卡的插槽........问题解决了.....可是过了3天..客户又把电脑拿来。。。。还是上次的那问题.......换上我们的新显卡可以显示......但是把他的显卡放到别人的电脑上也是好的............. 就是用他自己的显卡跑到26就长鸣......真是纠结死了.......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吧........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接口的问题...为什么我的新显卡插上去会亮

网友:
有不太稳定的PIN脚,你要仔细看,肯定是的!

网友:
如你觉得不是接口,显卡的金手指你要擦干净,不要有异物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是联想的品牌机器,SIS芯片的主板,把显卡和主板调到别的机器上都能用,最后,给客户说明白了,调换了一个显卡,具体的原因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猜测是显卡老化,输出的信号的峰峰值,或者波形有了变化,主板不识别了,

网友:
     不是显卡老化,你百分之百确定不是接口的问题?那就是显卡的阻抗匹配问题,我们在厂家也修过这种情况的!我个人觉得很大程度是接口的问题!接口PIN脚接触不好!

网友:
显卡的槽松了,

网友:
会不会是给显卡插槽供电的那个场管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有的显卡虚焊的话会挑主板

网友:
仔细检查借口 把旁边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查显卡16对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接口PIN脚接触不好
显卡插槽周边的元器件检查下

网友:
多数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过一块7300GS,插nf板没问题,插INTEL板就不认,后来加焊了显卡INTEL的板也能认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直接叫他换显卡吧,什么原因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