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39跑马44 不开机

楼主(2011-01-30):
V星939的板子 拿到手 不亮跑马44  拿下内存 显卡 硬盘 跑马还是44   CPU拿下跑马 0   各路供电正常  清了一下BIOS 自动上电 跑马仍然 44  怎么办?  不想是桥的毛病啊 大家帮想想还有可能哪的事?   补充 显卡也换过不可以还是44

网友:
人呢 都忙过年呢  没人回复啊   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刷过BIOS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编程器 没办法刷啊  bios 清空了一下但是没刷

网友:
同意楼上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 下,应该先刷BIOS

网友:
恩好的  我试试吧 除了甩BIOS呢

网友:
兄弟,按下北桥看

网友:
结果出来了 不用刷BIOS了  应该是桥了 亚桥    已压桥 跑00   不压刨跑08了 之后再压有00 反正动桥的时候 3个 00  08 44  循环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压了  跑码变了  变00了 松开 08了    在压00 在松开 44 了  反复就这几样应该就是桥了 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V星板,无明显故障的十有八九是桥或CPU座虚焊,从845开始到现在,不知V星还能挺多久,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