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跪求各位帮忙分析下IBM T400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1-30):
本人接到一台IBM T400笔记本开机没反应,拆下来量3V 5V正常,量各电感没短路。没有出1.8V 1.5V。然后按下开关没跳变。开不了机。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因本人没有维修过T400的机器。不知道是否要出出1.8V或者1.5V才能开机,要有什么条件才出出1.8V或者1.5V,在此多谢各位高手了。

补充内容 (2011-11-10 13:37):
已经解决了是ICH_SLP_S3,ICH_SLP_S5信号没有出来没有电压,是H8问题

爱问 -12 再跪?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的毛病差不多电流0.09 有3V 5V 还有个1.05V 1.05V是不就是1.5V呀拉低了 1.8V没出 我换了1540还是不行

网友:
自己看图纸1.8  1.5是不是待机下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图纸,所以才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流是0.03 有3V 5V  其它1.5V1.8V没出,然后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论坛里好象有这个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357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可惜分数不够 下载不了

网友:
IBM的时序都是一样滴

网友:
查看主板的接口全都没有物理损坏了?

网友:
你的机器待机正常,问题应该出在H8,南桥这一块,
看看开机接口到H8S的线路有没有断开,
H8S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断开,
没有断开才会有ICH_SLP_S3,ICH_SLP_S5信号出来,才有1.8A,0.9A才能上电,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3M 5M下一步就到了ICH了吧,看看待机时PMH有没有收到SLP_S3#吧,没有的话查下南桥的条件 ,VCC3M VCC5M BATLOW# RTC电路 等和南桥电源管理有关的。楼主还是应该根据时序把条件都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来说,BATLOW#信号为高,才会有VCC3SW,而VCC3SW是在3M,5M前面出来的,这个基本可以排除,要查的是开机信号到南桥,以及南桥相关的总线,包括PCI,LPC是否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量到南桥到联想芯片之间的ICH_SLP_S3,ICH_SLP_S5信号没有出来没有电压。不知道是否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PMH没有收到SLP_S3#信号 我量过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看开机接口到H8S的线路没有断开,我按下开关量H8有跳变
H8S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断开这个没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清  ‘时序’

网友:
1,  测量H8S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断开,
2,测量南桥到BIOS的线路,也就是SPI总线有没有波形,是否有断开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