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东芝M100的时钟ICS9LPRS325CKL针脚定义呢?

楼主(2011-01-30):
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有幸来到这里,恳请各位高人给点提示吧!非常感谢!!
ICS9LPRS325CKL
72-pins

网友:
没有找到,怀疑是它坏的话可以换一个试试,淘宝上买是很容易的,资料却没那么容易找到

网友:
谢谢!
我是想超频,所以需要找到这芯片的FSLA、FSLB、FSLC三根脚的位置,请问楼上的朋友,有没有和它类似的芯片,能找到其它类似的资料也行。

网友:
料板号是多少,我把你找找看

网友:
谢谢llyx!
请问你这张图片是从M100 LA-3011的电路图里截的吗?我也从坛子里下了,里面用的PLL是ICS9LPRS325AKLFT,和我的型号差不多,我想应该是通用的吧,就按这个把45脚断开了,结果机器黑屏,电源指示灯由蓝色变成了红色,还一闪一闪的,然后就没动静了,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另外请教一下,我想把45脚由低电平改为高电平,0→1,是不是把它和主板断开就可以了呢?还是要再接地呢?
41脚是高电平,如果把45断开后,和41接上,就也变成高电平了呢?
小弟是外行,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hujianmingeddy!
请问这版号印在哪里了,我拆开正面没有看到,哈哈!
我的M100配置是T2350,Intel 945GM芯片组,集成显卡,用的PLL是ICS9LPRS325CKL,正方型72脚,估计就是LA-3011吧?
咱坛子里有几种M100的电路图呀,我还下了一个,是ATI显卡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和我这个更接近的。

网友:
你下的图纸是76脚,少了4脚,应该有所不同的,如何看料板号 先到这里学习学习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2927-1-1.html

网友A:
Toshiba Satellite M100 Compal     LA-3141P   上淘宝网看看有没吧,我这里没有这张图纸

网友:
LA-3141P 是ATI

网友B:
这里有图纸。看能否帮助你。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8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shiba Satellite M100 Compal     LA-3141P   上淘宝网看看有没吧,我这里没有这张图纸

感谢!
我拆开看了,我的版号是HAQAA LA-3011P REV:1B,电路图已经从坛子里下载了。

网友:
谢谢llyx的热心回复!
LA-3141P的确是ATI芯片组,我也下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LA-3141P  连接在哪里,我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图纸。看能否帮助你。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883

谢谢你!
这张电路图是3011的,我也下载了,时钟芯片和3011P是一样的,都是ICS9LPRS325AKLFT,不过确实如hujianmingeddy兄弟所说,3011图纸里的时钟芯片只标注出72脚,如图:

而3011P的图纸里时钟芯片却标注到76脚:

不过,我想要改的FSLB脚的位置都一样,都是45脚:

所以应该没关系吧?这是负责频率的针脚定义:

我试着把它和主板断开后,机器启动黑屏,电源信号灯由蓝色变为红色,而且一闪一闪的,然后再变为蓝色,就没反应了。
把它断开后接地,机器正常启动,但频率还是工作在133MHz。
把它断开后接41脚,机器也正常启动,但频率还是工作在133MHz。

这是关于CLKSEL1的部分,我没有动:

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把FSLB从0改为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LA-3141P  连接在哪里,我没看到???

抱歉,我看成3141了,
估计应该和3141P一样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0229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下载完毕,非常感谢!!!你的提供!

网友D:
从41脚飞线过来45,从不玩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下载完毕,非常感谢!!!你的提供!

不客气!
请指点一下,怎么把45脚改为高电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41脚飞线过来45,从不玩超频

谢谢!
昨天试过了,把45断开,和41脚连上,启动后还是133外频,奇怪啊!
41脚不用断吧?

网友:
谁教你要断开? 一边要去cpu一边要去nb,你把脚断开还能亮就奇迹

网友:
哈哈哈!还好我没断开41
不过把45断开后接在41上,这样没效果,还跟原来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没有其它让45成为高电平的方法?感谢指导!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去东芝的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去东芝的官网看看

官网上没有这些,所以有幸找到这个论坛,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请教个问题,板子上有+3.3V,如何才能获得+1.05V呀?

网友B:
我也没有玩过超频,看最后一个图,把R566  R568  R593去掉,45脚以偶那个该是高电平了吧,这个方法只是请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玩过超频,看最后一个图,把R566  R568  R593去掉,45脚以偶那个该是高电平了吧,这个方法只是请你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实际板子上只有R593和R588两处有电阻,都是1k的,R586和R587这两处都是空的。

我将R593、R588两处的电阻拿掉,然后将R593的1用1k电阻连到R588的2,再给R587补上1k的电阻,理论上FSB处应该就是高电平了吧?FSB和FSLB是通的。
但实际开机后,FSLB依然被识别为低电平,CPU还是工作在133外频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这会不会和北桥有关,CPU的电压识别也离不开北桥,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了,这也是我的猜测。

网友F: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 照着图纸修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会不会和北桥有关,CPU的电压识别也离不开北桥,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了,这也是我的猜测。

谢谢你!
可能得继续寻找时钟芯片9LPRS325的定义,也许还有个TME针脚需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 照着图纸修改啊

谢谢你!
主板的电路图M100_LA3011P.pdf我已经下载了,小弟是外行,太复杂的看不懂,哈哈!
我的目的是想让时钟芯片的45脚变为高电平,我试过把它断开接在高电平的41脚上,或接在其它3.3v/1.5v/1.4v/1.2v/1.1v上,开机要么黑屏,要么就和原来一样,工作在133×14=1.86GHz
短接CPU的B22、B23脚(BSEL0、BSEL1)也试过,开机黑屏。

网友:
cpu体质不好也超不了的 还有内存也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