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915打印机奇怪进纸问题!!

楼主(2011-01-30):
一个郁闷了好久的问题,爱普生915打印机老是以卷纸方式进纸,不能供纸器方式进纸,但是拨掉电源重新开机又可以从供纸器进纸,如果连续打印,正常,停止打印后或者放久了就会自动转为卷纸方式进纸,又得重新关机再开才能打印,而且不是每次关机都可以,请教这要换什么配件才能修好,进纸器应该没什么磨损问题,因为机器买回来安装连供时弄断检墨针就没用过,怀疑是传感器,手头又没有替换

网友:
按进纸键只是离合器的齿轮在转,搓纸轮不转

网友:
是不是你的传感器坏了啊!

网友:
还不懂,等有空拆出来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