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客户家修一电脑

楼主(2011-01-30):
客户来电里买一无线路由器,买完啦,也叫我去他家看看他电脑,说是系统有问题!一到他家打开电脑一看果然与众不同,桌面图标打不开!此刻想事病毒,然后建议客户从装系统!我就重装一个系统,没有格式其他盘,考虑客户其他盘有很多大容量的资料!就没有管,装完系统自动重启,进系统,就出现本地连不断的重复连接,我想是病毒!然后和客户商量把资料都拷贝在移动硬盘后,全盘格式DISKGEN格式的,PQ还进不去!格式完从装系统,重启还是一个样!我就郁闷啦!究竟是什么病毒啊,这么厉害!我后面把区全部删掉,重建分区,这才好的!那个电脑高手回复我一下这是什么病毒,应该不是鬼影吧,鬼影步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地方你没有考虑到,就是主引导纪录,病毒就窝在哪里,还有最近常见的桌面上有淘宝网图标的病毒,也是窝在这里,装系统前可以用fdisk/mbr清除,后装系统就可以

网友:
应该就是鬼影似类的 病毒  一般 需要重写 MBR

网友:
搞好就行了吗!还管他做什么呢?

网友:
楼主如何搞好的?分享下

网友:
多半是MBR病毒

网友:
格盘都还在的病毒经常遇到

网友:
格盘不行,删除分区重新分区还不行那应该什么办啊?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收到多少钱.....

网友:
领教了,不错。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jkjsfksdjfwifjw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LZ的技术还不错嘛

网友:
说对了,这就是鬼影病毒,是直接写入硬盘MBR上的,如果不修复MBR,格式化分区也对付不了他的,楼主真幸运,居然给你遇上了,哈哈哈

网友:
呵呵!  应该是网线问题吧,。 这样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是网线接口问题。

网友:
楼主在给他重装系统前,用用金山急救箱就能搞这个鬼影。

网友(点评):
不错 ,我一般给装系统完了后都会习惯性的用金山急救箱扫描一遍,这玩意可如意了呢

网友:
用DM清零 走到1%就可以了.

网友:
新鬼影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   然后把硬盘并我电脑上用金山搞掉了

网友:
是鬼影,我都快被折腾死啦,一个客户我给狗啦10遍系统

网友:
楼主 你可以把网卡降速 一般都能解决重复连接问题

网友:
鬼影更厉害,重新分区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