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R23H(背面PCG-7121T)开机花屏,有竖线。

楼主(2011-01-30):
   客户送修时说显卡驱动装不上,一开机满屏竖线,确定是显卡问题。
  显卡型号为G86-750-A2,使用G86-771-A2代换上后,加电开机,电流到1.27A后停止,黑屏无光无像。再换一片,故障现象依旧。原机的G86-750-A2装在其他机器上,同样满屏竖线花屏,可以确定原机的G86-750显卡已经坏了。
  这种情况是G86-771-A2不能代换G86-750-A2吗?是不是要刷新BIOS?在显卡背面有一个4位的拔码开关,这个开关什么作用?有没有说明?
  上网一查,全新的G86-751-A2要320元一片。
   把客户原来的G86-750-A2再装回去,也是可以亮的,说明本子没有问题。

网友:
DIP 开关各种型号的显示器 (chi-mei, aou, lg-philips).

DIP swtich Various types of display type change.

网友(点评):
你是老外吗?? 也是搞维修?

网友(点评):
thank you! I had find the answer for a long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是意大利技术的
笔记本电脑服务中心

yes, i'm a italian tech's
notebook service center

网友:
开关不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显卡代换有的要改电路的

网友:
这两种型号是可以代换的,我一般都用G86-771来代换的!有竖线肯定显卡坏了!

网友:
771代换751在有的机器上面是不行的

网友:
sony机器比较难搞啊,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故障搞不懂

网友:
G86-771-A2可以代换G86-703-A2,在华硕机器上测试过的。因为手里有G86-771-A2的芯片,所以没有购买G86-751-A2的芯片来代换G86-750-A2.没想到,没有代换成功,在做显卡时,板子没有异常,也没有元件丢失,就是电流到1.27A后就停了。从启动过程判断,应该是显卡没有完成初始化。

网友(点评):
你用G86-771-A2代换,可以看一下芯片上电容的排列位置,一般排列一样是肯定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有快一样的板 同样故障     客户拿来时黑屏     用风枪加热下显卡点亮过   判断显卡问题  重新植株后和楼主同样故障了  电流走到1.2就停了  换了个显卡也还是那样      正常点亮时电流会跳到1.5A

网友:
最好是换同样型号的显卡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有规律显存为多。大花为芯片为多

网友:
这款SONY的最终使用G86-771-A2代换不成功,使用G86-750-A2就可以亮机。

网友:
NR-23H 我用771带换过 可以用 。自己收的本本换了771 正常。 本子出售快2各月了 没问题

网友:
在查看本子属性时发现,SONY的8400GT显卡中专门加了SONY字样,难道G86-750-A2是SONY专用的显卡芯片?难道价格那么贵 。

网友:
如果你外接屏测试的话,你得把那一行开关全打到OFF状态,如果内接显示的话就调回出厂设置。771代替750,sony的电脑我全都用这个芯片来代替,都oK的。

网友:
谢谢!当时也考虑DIP开关的问题,也测试了几种组合,应该是没有调到OFF。但用771显卡时,电流只上跳到1.27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