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DH500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1-30):
今天遇到两台明基DH5000 板号是6050A0062901 是ATI 4个显存的显卡,北桥是855PM 有时正常亮机,关掉再开有时就会电流到0.49左右,诊断卡跑C0   两台故障一样,一定是通病,有修过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已经加焊重置过了,故障还是一样,CPURST一直都有

网友:
开机时用手分别压压4个显存芯片看有什么反映没有,这我也只是猜测,请参考。

网友:
呵呵谢谢你啊  有一块板子 我什么都没动 莫名其妙的花屏了 焊过显卡 准备焊显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