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1-01-30):
昨天接了个联想电脑维修,顾客说时能开机时又开不机。通电不用开关直接点也不行。没办法换个电源一试能开机啦!不过有时还是不能开啊!但用顾客的电源怎么点也开不了机。把顾客电源接别的电脑正常。电源打开里面元器件都正常。哎!不知道哪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建议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IO、桥换的换做的做!十二伏滤波电容也都换啦!三伏五伏也都有…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是否起震?或者频率不正常。。。。

网友:
你的晶振不稳定吧

网友:
我也搞过这样的一个联想,确定电源坏了,换我的新电源,CPU风扇狂转,就是点不亮,换个生了锈的旧电源就能点亮,最后把旧电源卖给人家了,但我的新电源目前在别的机器还真没碰见这问题呢,当时还想这台联想主板还和电源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慢否失效

网友:
不会是晶振不稳定吧,要是的话为什么换个电源就可以啦!我想到了一个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请大家看看下是不.我换的电源是个旧的,我想可能是主板的12V有问题,用垃圾的电源可以,但用保护好的电源不行?>

网友:
真闷。结果只是个MOSS管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