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90MWG1白屏修复过程

楼主(2011-01-30):
前天接一HP W19E(AOC代工)显示器开机白屏,拆开检查确定为屏电路故障!进一步检查发现屏供电5V保险烧毁!检测VDD,VDDA,VGH等关键测试点对地电阻基本正常,升压管和二极管无损坏,电容没发现短路现象!更换保险后在屏供电处焊上一DC插头,用维修电源提供5V电源,发现维修电源电流表数值显示2.48A,明显不正常!测试屏上DC-DC电路工作也不正常,VDD 5V被拉低到4.2V,VDDA和VGH只有2V多,此时检测升压电感发烫,初步判断DC-DC集成块MAX1748损坏,没件,在深圳购得此IC顺丰回来,昨天晚上换上IC发现待机电流0.37A左右,基本正常,测VDDA只有7.2V,VGH只有0.5V,明显不正常!考虑到先前的升压电感发烫,应该是电感损坏造成升压升不上去,更换该电感后再次上电,待机电流0.37A正常,表测VDDA 13V,正常,VGH也达到23V,负压-6V多,基本电压参数都恢复正常,拆除测试用的DC供电插头,上板试机!开机出现OSD自检画面,连接主机显示正常XP桌面!至此该屏修复!
只可惜当时没有拍下维修照片,只能拍下坏件看看啦~~有点遗憾!

小结下吧:
该屏的故障现象应该是首先MAX1748损坏造成所有的功耗都无法正常消耗而是几乎全部都加在了升压电感之上,这样就造成了升压电感的损坏,同时在这种接近短路的大电流功耗消耗中,屏供电保险也被烧毁!保险的烧毁从而进一步保证了驱动板的安全!进一步讲,在还有部分白屏中非屏电路损坏,屏上保险完好,而是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电路损坏,一般是一P沟道的场管损坏,也有象LG那样的采用普通的PNP三极管(好象是A1241)的,造成的白屏现象!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效果~~

网友:
其实也不错了,供大家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呵呵,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分析透彻, 希望多些朋友发表屏电路维修经验

网友:
对屏的电路结构不太懂,楼主能否大概给个说法?

网友:
感謝樓主的心得分享,小弟學習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表达明了 楼主我顶你 让我们这些人又学到了不少经验

网友:
  VDDA、VGH是指什么,能否说的更清楚些。 谢谢

网友:
看懂一部份,很佩服楼主的耐性

网友:
看了还没明白
明天找台机器试试看
多谢了

网友:
說明的很詳細,是很好得教學 謝謝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想发个贴子不知道怎么了,老发不上。

网友:
主 是高手。

网友:
升压电感是啥电感,跟普通电感不一样吗?能用导线代替吗?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屏,我还没搞清屏上有哪几个电压

网友:
电感坏    楼主解释下 ???????????????????

网友:
屏的品种太多 难以掌握电路  向楼主这样的高手太敬佩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屏电路电感坏的 记得是AUO22的屏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驱动屏工作的两个电压怎么确定检测点啊,楼主能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