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V8H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1-30):
请问用580U读写16V8H存储芯片后为什么新写的芯片用不了呢 在原芯片程序格式的保存文件名与熔丝 密码文件上有什么讲究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580U没有解密功能,想解密需要更专业的设备。我记得很早以前的ALL03可以解部分GAL,软件是DOS下的。
总体讲,16V8比较容易解,以前公价是300元/片。

网友:
我有ALL03也有解密软件, 如楼主的16V8H很重要,真想要解密,我可搞定.我修过几年街机.这是基本功.

网友:
润飞的rf1800也可以解,我也有一个RF1800

网友:
RF1800对ATMEL等少数厂的GAL还行,对其它厂家的基本无效,当年我也有台RF1800。

网友:
我用TOP2005+ 读GAL 系列的芯片,也是都读出来了啊,写新的芯片也是用不了。和楼主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已加密了,如何才能判定GA16V8 有没有加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编程器读出芯片内容,选编辑,看是不是全是FF,如是FF就加密了。

网友(2011-03-03):
内容不是FF 是由0 1组成的机器码 这样看是没加密了 但为什么写入新的片子用不了呢

网友:
如果01很有序,那也是加过密了,并没读到真正熔丝文件。

网友:
我的ALL03放那里都长毛了...哈哈...卡还要找下,不知道放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