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求答

楼主(2011-01-30):
一台台式机,赛扬2.40CPU,512内存,开机进完系统显示器就关机,主机设置分辨率1024X768,70赫兹,以为显示器坏了,CRT的显示器,就把这台主机接到另一台DELL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器正常显示,工作正常,但是奇怪的是把这台认为有故障的CRT显示器接到另一台主机上,却也正常工作,不关机,本人水平有限恳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是不是系统问题,要不要重装系统,说是系统问题也不像,因为接另一台液晶就正常不关机,不黑屏啊,

网友:
用PE系统试试,如果不会那就是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
在另一台电脑的分辨率也是1024*768吗?l

网友:
应该和显示器的设置有关系,比如频率过高或分辩率过高

网友:
应该和显示器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
1024X768  70赫兹在任何一台CRT都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如果可以进。就是系统问题。。在改改分变吧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

网友:
CRT都黑屏关机了,怎么进PE系统,安全模式?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进入系统才关机吗?是黑屏了还是关机了,进PE和进系统是两码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E系统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5541-1-1.html

网友:
这主机和显示器放在一起就关机的确很奇怪,楼主是不是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漏掉什么现象?

网友(点评):
不是放在一起出的问题,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CRT的显示器关了主机还在工作吗?

网友(点评):
主机一直正常工作,拿这台主机接另一台液晶显示器一直正常

网友:
就是啊,是黑屏了还是关机了,另外显示器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CRT显示器待机了,17寸纯平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开机按F8进VGA模式看下,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那CRT显示器是多大的啊

网友(点评):
CRT17寸纯平显示器

网友:
进入系统显示器关机?是显示器进入待机状态还是断电了????

网友(点评):
是显示器进入待机

网友:
如果你那CTR的显示器也是同样的1024*768/70HZ再别的主机上能正常显示的话,那问题应该在你主机的驱动上面,但是,如果你在别的主机上不是1024*68/70HZ的模式的话,那可以说是你CTR显示器有问题,维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情况修哪里?这个CRT显示器接另一台主机显示正常,

网友:
刷新率设置问题,70MHz不是标准刷新率,换成60或者75MHz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CRT刷新率我经常调到85左右也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呀,CRT的调60赫兹闪烁得厉害,你不觉得么

网友:
把哪台crt显示器的刷新率调高试试?!

网友:
是不是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漏掉什么现象

网友:
用户换了一台显示器,然后两台都能正常用了,用户家有几台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不明白

网友:
应是显示驱动问题

网友:
我也同意是驱动的问题,驱动不正常调高刷新率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新装系统试下看黑屏不,如果不黑就是 系统如果黑就是CRT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
这台主机接其他显示器正常啊,能说明系统有问题么

网友:
重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
一般17寸的CRT都能支持到1024*768 85赫兹,如果是15寸这些可能不支持85赫兹.

网友:
我碰到过深圳那边回来的山寨机,一套在一起就不显。分别接另外机器就都是好的。后来再主机上加个显卡行了(原来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部分电脑的频率显示高了,你擦下内存条金手指看看,一个是宽屏的电脑一个是标屏的电脑,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结果是内存原因

网友:
F8   VGA模式看看

网友:
把主机在能显示的显示器上调成85mhz,,在把那个不显示的接上试试,,遇见过好多CRT的显示器分辨率都要在85以上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