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电源,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1-01-30):
手上有一电源。VATEC RM350MP.(小电源)无触发,测紫线有+5VSB,绿线0V。经查初级主电源变换的管子13009坏了一个,全部更换后。上电,依然无PSON电压。经查控制IC为EST7502B。此IC第九脚与绿线相连,无电压输出。第13脚供电5V正常。到此就无头绪了。怀疑是此IC损坏,但是手上无此IC代换,网上对此IC的介绍也没有。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02B是可以完全代换7500和339的,具体功能不怎么熟悉,英文水平不好。给个资料你。

网友(点评):
你能替换7500的话就是神级别的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楼下的。完全不同。我现在修威盛的电源也老用这个IC。烦死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用7500代换吧  供电脚都不对。

网友:
7502B 是独个IC的,7500B 和339是两个一起的,不能互换,一个IC能完成两个IC的功能,怎么可以换呀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EST7502B可以用常见的WT7520代换.二者的功能完全一样,我用WT7520修复过撤克拉电源

网友(点评):
找不到WT7520的资料,还劳烦传上该芯片的pdf,鉴别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侠,找找有没有7520IC。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没有查过论坛里有没有WT7520的资料,也不晓得会不会重复。

WT7502-V1 01.pdf

网友:
非常感谢,看了,WT7520与EST7502的脚位定义完全一样。

网友:
换我觉得不是7502的问题,应该还是周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高人,能否说得详细些。

网友:
网上查了一下,可用CG8010代替

网友:
看看驱动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是芯片的事儿了.

网友:
如果非要修好这个电源的话,元件可上淘宝查找。

网友:
如果13009坏了,那么它的尖峰吸收回路的电阻和二极管也很有可能烧坏了,建议你先把开关周边的相关元件检查完后再考虑是不是IC的问题,像这种IC一般是很少会烧的。我修了很多电源,坏IC的几率还不到10%

网友:
无PSON电压。是EST7502B坏了,及WT7520代换,二者功能完全一样。

网友:
淘宝购入WT7520,更换后,OK。多谢楼上的大侠们。

网友:
用HS8109或DR0183都可以代替的!它是494和339的合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