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管子是场效应管吗?

楼主(2011-01-30):
请教各位这个管子是场效应管吗?能用在辅助电源位置吗?

网友:
看上去是东芝的吧!

网友:
是场效应管,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用在辅助电源位置吗?

网友:
你要看哈  你原来的电路上是用的  3极管还是 场管?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不是每个电源都用MOS管做开关管

网友:
如果是场管,辅助电源上应该是肯定不能用吧。

是场管还是三极管,用表测 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东芝场管,MOS管来的。

网友(点评):
行管?你确定?

网友:
我就犯了一次这样的错误,换上去,立即炸掉,后来回头想想,原来是用错了管子。三极管换成了场管。

网友:
可以,就是显得太浪费了,哈哈

网友:
K2746=2SK2746,N沟道场效应管,800V7A,Rds(on)=1.3欧。
用作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确如楼上兄弟说的那样,浪费。

网友(点评):
打错了,场管,电源哪来个行管?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场管是800V 、7A的,我想代换10N70A的场管不知行不行??

网友:
把这个三极管换成场管,我怎么也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换的也是场管10N70A,不可以吗?

网友:
10N70,从网上查到的相似型号的参数是,650V10A。这二个管子从理论上来说不建议互为代换。但依具体的电路,如果电路的安全峰值电压在600V以下,可以使用10N70来替代K2746。如果电路对开关管的电流要求在6A以下,可以使用K2746来替代10N70。
但毕竟难以了解电路对开关管的要求如何,因此原则上只能使用与原开关管相同参数,又或者是更高的管子来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我就是从不短更换,不断烧毁机子中累积经验。

网友:
MOS管事黑笔接D 红笔接S 有300-700则是N沟MOS 反向无穷大1为正常 三极管是红笔接B 黑笔量C E  正向又阻值的则是NPN 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学习了!

网友:
标专的很明确,是场管,,,

网友:
场管换场管,三极管换三极管,最好不要交叉,我也爆掉不少,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