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修电源修的一声巨响了

楼主(2011-01-30):
今天修一个液晶的12V电源,这种电源和ATX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

1,通电无输出....先测300V,有.
2,拆下PWM IC: 3842B,发现反馈脚对地阻值小,换~~~.手上无3842B了,换个3843B吧。
3,检测功率场管,有两脚间阻值小,换K2645.
4,通电,3秒后一声巨响,DC输出处的16V1000微法假红宝石化为一堆灰(嘿嘿,夸张了些)
5,16V的电容都炸,肯定是反馈出了问题,输出过高,拆下光藕来量,三极管端(相当于集电集和发射极)居然有阻值,,,,,换.
6,通电,输出12V正常..

网友:
哈哈,楼主厉害,一般这样的经过之后,我就没有心思再去搞它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元件很难拆的电源我也不再搞下去了,声光效果让人不爽.只是LCD电源实在简单.

网友:
还有之前的故障点到底是在哪?怎么之前电容就没有爆

网友(点评):
之前肯定是PWM IC保护不输出.

网友:
3842和3843到底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换的,现在用3842的东西都少了,没有去研究过。我还有10来个3843放在那里没用。

网友(点评):
两个只是启动脚要求不同.3842要求电压高些,所以我都是大胆拿3843代3842. 3842代3843这个我认为有些电路本身启动电压会有余量,所以有时可有时会不可. 反正才8个脚,代一下试试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就知道了,还是实践出真知。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巨响听到这整天精神会大增吧!
楼主修这个电源要多收个惊吓费

网友:
经验:修完电源还是要测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反馈失控,输出电压高,肯定爆电容。

网友(2011-03-01):
过年放鞭炮没过瘾

网友:
通电的时候应该同时测一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