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片选信号 和 索尼不跑的问题!

楼主(2011-01-30):
请各位帮帮我   BIOS 的片选信号 一般是 用什么来表示的!  上面有三个   BIOS
  今天修一台索尼的本本 8条腿的BIOS  第7角没电压很低 其他都是3.3 或接地!  不知道是南桥 还是BIOS ! 是双显卡的!  没图纸!    开机电流一下跑到 1.几A cpu很烫!   就突然想问 一下关于BIOS的片选  CS  一般 是用什么来表示 !   以前我都测的 AD 或   frame !
不跑的机子真不好修! 是个二修机!    我现在一看到东芝和索尼就不爽!       东芝索尼 是不是不好修啊!!!

网友:
带CS或CE的引脚是片选信号。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145-1-1.html

网友:
CS\CE就是CPU发出的控制指令,可以使CPU直接输出,也可以是有其他芯片转换输出。只要有脉宽占空比的数字波,基本表明输出时正常的。

网友:
貌似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为什么 这么说! 您能给个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8脚BIOS没有CS  CE  OS  OE的,我也曾经找过,你可以测他的IO上的PCIRST  PLTRST  FRANE,最好还是有图纸就好了,看看IO的型号,然后到别的机子的图纸上找找吧。

网友:
是不是不好修      是没图 心谈一半       乱修也放弃          狗日机   没图

网友:
三个BIOS?还没见过!

网友:
八脚spi的cs信号,有些就是第1脚啊

网友:
8角的采用I2C总线传输信号,不需要CS\CE控制信号,

网友:
是查片选信号不跳边不一定是bios问题呀,不跑cpu都不跳变

网友:
8角EEPROM根据应用不同,1#、2#、3#定义是一个变量,可以是控制信号(如1#为CS/CE),可以是地址线A0\A1\A2,也可以是三个接地脚。

网友:
5#、6#是I2C总线信号,可以通过这两个角的脉宽占空比信号的变化,来量化数据是否传输,条条大路通罗马,判断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只是量化一下基本工作情况而已。

网友:
CPURST后的问题是难修,我一直没找到好的方法,
1、有高手提打ADS#来判断是否跑U,但我试过几块好的板子,装上CPU内存,安100M是可以量到波形,因为是一直都有个不停的波形,拔掉内存就量不到波形了,估计取样太慢了,抓不到?
2、量BIOS波形,更不靠谱,因为大部分机子开机时IO都要读BIOS,所以,不管有没有按开机键,都可以量到BIOS有不定时的波形,开了机,你也分不清是IO的,还是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八脚的不是i2c总线,别误导大家,i2c总线早淘汰了,30多脚以上的一般是lpc总线,八脚的就是16位的spi-rom,通常:1脚片选,2脚输出,3脚写保护,4脚接地,5脚输入,6脚时钟,7脚hold#,8脚vdd供电。

网友:
30以上的应该叫FLASHEPROM吧。采用的为并行通讯。前面的是8角的。主板上很少用了,显示屏的8角采用的是什么通讯啊?是否有CS控制信号啊?对于8脚EEPROM给出了几种可能性,供朋友参考而已!!再说了不是说下载几份图纸嘛!已经表明了脚位的功能的。下载芯片型号的PDF也可以参考啊!!不应该算做误导啊!!大过年的。。。。哈哈!!表述的不全面,见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电流到1.几A,很明显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现在主板bios和ec连没有用并行通讯的。都是lpc总线楼主的图中bios芯片就是lpc总线,22脚是片选;现在八脚的spi rom用的多,一般就是第1脚片选。至于说什么显示屏八角芯片,用的是smbus总线(是由早期的I2C发展来的),拜托那个要片选做什么?我们讲的片选是cpu用 来片选主板bios芯片的。

网友:
量有CPURST正常,一般我再量ADS#,这个波形论坛上有图。(这个带U量,只有945后的英特才能引线量出来)
下面的没图白扯
ADS#正常了那就看CPU的4个comp,还有VREF。在就是slp,stp类的睡眠信号,在打槽子阻值,在看LPC或SPI总线阻值,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