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台神舟优雅HP650 D2的笔记本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1-01-30):
如题,很小的四方形,6*4=24个脚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ISL6251A

网友:
他是充放电控制芯片,还有一种ISL6251是长方形的。

网友:
不是楼上说的芯片型号哎,上几张图吧,麻烦各位高手帮找找

第一张是板的整体图,右上角的图是第二张,中间哪个四方形的IC烧了。

网友:
再发现板的后边也烧了个管,麻烦帮看看什么型号的,上图了

网友:
兄弟啊,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去找啊
什么问题都到这里来问,你自己都没有一点自主的意识,图纸给你了,还要让别人帮你找型号??你也实在是太安逸了吧???…………

网友:
你把烧件的标号记下来,然后到图纸上去找,就一目了然了。到底是什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