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1-30):
主板不跑码~!!主板不跑码~!!

网友:
不跑码,若显示的是“00”或“FF”,那可能是cpu没工作,查一下cpu工作条件十分满足?

网友:
    大多数都是南北桥坏的

网友:
你们都很厉害....一个 不跑码,一个南北桥坏了..虽然我刚自学的...但我也知道不跑码原因多多,不能一大半都南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