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11-01-30):
一个航嘉电源,通电不开机,拆开目测输出端所有电容鼓包漏液,更换输出电容包括紫线待机电容,通电短接绿、黑线无输出,测5V待机电压正常,说明辅助电源部分完好,测7500B芯片14脚电压,有5V,说明芯片是好的(石京昆老师教的),测7500B芯片12脚无电压,说明开关管没工作,目测开关管没有烧黑痕迹,输出整流部分管子外观也正常,其他元件表面也没有烧坏的,于是将开关管部分和输出整流部分管子都拆下来测量,保证万无一失,检查结果是一个13007开关管烧坏,两个13007同时更换,再测均压电阻阻值正常,测两个大滤波电容正常,因为保险管没有烧坏,说明整流桥是好的,所以没有测量,将开关管部分和输出整流部分管子安装完毕,在保险管处接40W灯泡,通电,灯泡一闪即灭,说明300V电压部分工作正常,拆下灯泡换上保险管,通电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正常,测各输出电压均正常,上机测试一天正常,到此维修成功!(附几张图增加观赏性)(说明一下:输出部分的电容图片是已经换新的照片)

网友A:
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拆这几个管子挺费事,你有什么窍门?

网友:
没修前的图能发上来就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窍门,就是用吸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之前也不知能不能修好,所以没照片,而且里面特别脏,我想灰尘真的是电源的杀手,这个电源就是灰多散热不好造成的损坏。看来人还是应勤快一些好啊!!(我替室友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他睡觉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有什么窍门!用吸锡器吸掉3个管子脚上的锡在吸掉散热片上2个脚的锡就拿下了!

网友:
我们一起在维修学校学习电器修理,挺辛苦的,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啊!!

网友:
7500B芯片12脚是电源脚吧,应该只与辅助电源有关,只要辅助电源正常,这个12脚就会有电压,并不能说明主开关管没有工作吧?楼主的表达似乎有问题啊。

网友:
7500B芯片12脚是辅助电源提供给芯片的供电脚,没有电压,7500B不能工作,开关管当然也不能工作。

网友:
要是这个12脚没电压,证明了辅助电路还是有问题。应该首先检查辅助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烙铁加吸锡器拆的,不费事,多吸几次就干净了。

网友C:
拆大焊盘大管脚有时候吸不干净再上点锡,重新吸能吸干净的,有时候要重复几次。

网友:
图不是真的吧。后级电感的磁芯都不见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点评):
看仔细点,磁芯是有的.

网友(点评):
3.3V电感原机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大焊盘大管脚有时候吸不干净再上点锡,重新吸能吸干净的,有时候要重复几次。

确实,如果吸不干净有时候配合一下风枪也是很好的选择,两边快速移动吹,一下子就拿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正在使用这个电源,如假包换,这个电感原机就没有磁芯!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用的普通吸锡器,关键在于个人技术,还要不断练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拆这几个管子挺费事,你有什么窍门?

用吸锡器,把锡加热了一吸,就就可以取下了,那个很好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13007坏没有12V供电呢?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啊,7500 14针的基准电压是有12针12V电压提供的。14针有电压,12针也应该有电压啊

网友:
开关电源里最容易坏的除了电容就是这几个管子

网友:
是啊,12脚没电压,14脚怎么有电压

网友:
为什么要两个13007一起换呢

网友(点评):
好像大家都这样做

网友(点评):
两个一起换是为了尽可能让两个管子的参数一致。否则有可能因电路工作不对称而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咨询一下,你的灯泡是怎么连接上的?能给个图不?
还有如果300V电压部分工作不正常,灯泡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灯泡是串联到交流电路中(比如去掉电源中的交流保险管,把灯泡的两极接保险的两脚,电源正常时,启动电源时,灯泡闪一下即灭或一直闪烁;电源内部有短路时,灯泡一直亮.

网友:
维修活象走路一样,走的次数多了,对这条路也就熟悉了。

网友(点评):
这话虽简单 但很经典

网友(2011-03-01):
我用宽的编织铜线拆卸。。。也很好用的。。。

网友:
还有就是找个以前用的那种内热的坏电烙铁。。把装发热芯的的那节薄铁管取下来。。当吹管用嘴吹。。不过这种方法容易是融化的锡到处飞溅。。吹完一定要仔细检查。。清除飞溅的锡造成的短路。。。

网友:
那个没有磁芯的线圈,如果没错的话应该使3.3V供电的

网友:
怎么检测13007是否损坏呢?

网友:
这样的维修贴好,图文并茂,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