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2寸X221W显示器起保护

楼主(2011-01-30):
今天接一宏基22寸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几秒即黑屏,检查后发现灯管不亮,拆机换了三条灯管,
装回去后开机,问题依旧,怀疑MP1038EY出了问题,但查找不到这芯片的资料,请高手给点意见啊!!

故障解决了,确定是MP1038EY起了保护,原因是我换了三根灯管,还剩最后一根没换,可MP1038EY应该就是对这根灯管起了保护,显示器是宏基X221W,解决办法是把第6脚的电容去掉,然后把第6脚接地,这样机子就不会起保护了

网友:
将芯片的第11脚与第二脚连接起来看看!!

网友:
第2教和11脚连起来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可以参看该PDF文件

网友:
换过通用高压板试没有,不一定是灯管问题,有时供电不足也会起保护的!!

网友:
有的时候高压保护芯片是哪一脚却实蛮难找的。有的新板子这些芯片脚的定义都找不到。

网友:
为啥要去电容.直接飞地上不行吗

网友:
    嗯, 希望那位大哥把 常用的芯片去保护的脚都发来分享下哦  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回7楼的,直接把第6脚接地也可以,我只是把我的做法说出来,其实直接接地也可以的

网友:
改一个单灯的高压就行了吧??便宜,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