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有时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31):
前天接修一三星19寸宽屏显示器,型号T190,根据客户反应是有时可以开机,原来还可以凑合用,后来更加严重要好久才有可能开的起来!根据经验一般是判断为电源板输出电压不正常,滤波电容老化!还是先拆机看看再说~~
这个机器外壳装配十分紧凑,费了好大劲终于拆开!!取出电源板和驱动板目测电容都没有发现不良鼓起漏夜等现象,用表测输出电压5V和15V正常稳定!看来经验失效了~~
该机为触摸按键开机,调节菜单部分为微动按键,测这个微动按键部分不存在不良现象!
调出原理图,分析电路发现,电源板5V进到驱动板后首先给IC603(1117-3.3)供电,转换输出3.3V电压直接供给触摸按键板,这个电压只供这里,其他部分不去!也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一个待机电压!,触摸按键上有一个控制IC,这个IC要正常工作就要靠这个3.3V电压的正常供给!这里只有工作了,触摸开机后IC604,IC601,IC602等随即同时开启工作,电源板的5V电压才会经过IC604输出5V供给IC601,IC602以及屏供电电路,这样主控ICSE758(内含MCU)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直接检测IC603的的输入输出是不是正常,如果IC603输出正常,那么就查IC604,IC601,IC602~
用表测IC603输入5V正常稳定,输出3.27V离3.3V好象相差不大哦~~一般来讲这个电压对有些机器来说应该可以工作的!先在IC603输出端并一100UF电容无效,电压还那样,有点郁闷的,用示波器测IC603输出电压波形,可以看到明显的杂波,不对哦,电路上电容无明显损坏迹象,何况还并一个新电容,拆下来测电容容量正常,判断可能是IC603内部不良,更换IC603,再测电压输出在3.34V,明显与原来的3.27V比起来正常好多,再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形真的很直啊~~~~~再去触摸那开机,指示灯亮了~~测IC601,IC602输入端都有5V,输出也有了~看屏也亮了,OSD自检信息也在晃来晃去~~机器已经正常工作了,也许有人会说到这里应该可以交付了~~是的,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又检查了IC601和IC602的输出电压,IC601输出应该是3.3V,但是实测是3.28V,IC602输出应该是1.8V,实测是1.78V,为了店铺信誉问题,一并把IC601和IC602同时换掉!再测输出电压是3.34V和1.82V,超级正常吧~~这才交付~~所以,维修不要斤斤计较那一点点利益得失!做维修,也要做人!!!不要把人家的机器当垃圾去修或者修成垃圾!!!这个是忠告!!!!
下面引用图纸一并加上,分析的不对的请指正!时间仓促难免书写编辑纰漏,望请斧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全部t190图纸吗? 给我传个。qydwjzk@163.com

网友:
你发的是全部图纸吗?这个跟t220差不多吧?

网友:
做维修,也要做人!!!
楼主说得太好了,顶!

网友:
好经验,下下来,正用得着

网友:
LZ分析有道理,资料我下载看下!

网友:
换了两个IC,使细微变化而机器修好,有全图吗,我也想要个,传我下,

网友:
不错,结合图纸很给力~~~

网友:
有个波波用,省好多麻烦啊.准确,可是我连个波波都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
線路說明檢查點 細膩的說明電路走向和查線路零件  是我學習的目標
謝謝分享知識

网友:
不错的图纸资料,T220的显示器也可以参照着来修,遇到IC604损坏的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俺是菜鸟,想问下楼主,如何用波波测电路中的输出的电压是否平滑?看了很多波波的的使用视频,还是不会。

网友:
  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言简意明,不要那么啰嗦, 看的我都烟花了, 还有注重思路的描写,不要说那里了,不正常了,说的明白点 让 不懂得好懂,才叫互相交流嘛。
不要怪我嘴多,  我只是觉得这样好些。废话,看的叫人烟花。 字里行间又那么小,看看着看错行了。嘻嘻

网友:
有图纸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2011-03-03):
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图纸? 多谢

网友:
高手,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果然细心,维修就是这样一开始就动烙铁估计班子要报废,只有一点一点分析才能行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知电源楼主有没有电源板的图纸,如有能否发我一份 navy88@126.com

网友(2014-10-01):
今天也有一台不开机 ,打开机箱看看,居然又能开机 了, 不知是不是楼主所讲的问题

网友:
不要把人家的机器当垃圾去修或者修成垃圾!!   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楼主做事很细心,值得我们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