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IBM老爷板BIOS不支持ACPI无法安装XP

楼主(2011-01-31):
主角:一块万恶的IBM老爷板,478。装XP系统蓝屏。0000000F。

经过N次不断的努力后,不用GHOST版,用安装板光碟,见到另一个蓝屏画面,好象是0000005X,说我的BIOS不是完全支持ACPI,叫我安装的时候在本该按F6的地方按F7,可以DISABLE ACPI。一试果然见效。

解决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刷BIOS,不过我在这块万恶的老板上找不到型号,也懒得上IBM的龟站。就用按F7的方法不用GHOST碟安装XP吧。

网友:
能解决问题了吗 最后?

网友:
呵呵,感谢记下了。。老品牌很多板子的bios都不好弄。。前天接个dell的478的板子。。那个bios也是弄的一头雾水,可以看到选项,但是不能改。要密码。。把coms清了一下。干脆不开机了,放了半天又可以开了。但密码还是清不掉。郁闷

网友:
蓝屏多是内存问题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XP安装盘提示不兼容ACPI.我也在盯着内存这一块弄了老半天.

网友(点评):
最初用的GHOST碟,只蓝屏,让我测内存.

网友:
dell有个清密码的跳线

网友:
病毒和内存都会引起 再就是CMOS设置的

网友:
有些品牌机用GHOST去安装系统确实不太好装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完驱动后再挂到要装的电脑上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
在按F6的地方按F7?有意思

网友:
真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