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符号的疑惑?

楼主(2011-01-31):
请问图纸蓝色符号T开头的数字,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测试点(TE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表达清楚点吗?测试点在那个位置,比如???

网友:
测试点。方便数据侧追踪测量,掌握芯片的工作状态。

网友:
在板子上是一个圆锡焊盘有布线连到你要测试的点。一般是为了方便测量或者非常重要的测试点。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听你们一说,明白很多了

网友:
嗯嗯。。挺清楚的了

网友:
我在这里也谢谢LZ的问题和朋友们的回答,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疑惑,OK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空脚吧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就是测点。就是板上露着焊点的,具体想知道的话得到点位。

网友:
   测试点和坐标

网友:
对测试点和坐标

网友:
是第十五个测试点

网友:
T13就是指测试点13,一i般在该零件位的附近

网友:
要是 有高手 指点一下 我也经常 看不懂 图纸

网友:
测试点,在主板上应该有个对应的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