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求指点

楼主(2011-01-31):
没修过A卡,除了显存布局不知道A卡和N卡在原理上是否相同,而且测试A卡的显存软件,R3和R5能测试哪一类的显卡,哪一些不能测试,有没有可以测试的软件,我知道我有个同行那有个4G测试软件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测试A卡的软件,只能得朋友能否告知下

还有N卡的显存通道关闭,我相信有很多通过BIOS关闭的方法吧,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
抢个沙发!我知道基地的显卡软件不能测4代的显存

网友:
       维修软件选用是随核心而定的,和显存没什么关系吧?R3只能测9550、X500;R5最多能测到1950,2400以上的要根据核心来选用,RV610、RV630、RV670等等等等。很多都是单用的软件。

网友:
三楼的LZ说的很全面了,顶

网友:
原来修显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网友:
RV610
rv630
rv635
RV670
RV710
RV730
RV740
RV770
RV790
每一款都有相对应的测试程序,以上是我知道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