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HEDY HL1502B-G 白屏(通病)修复纪实

楼主(2011-01-31):
前几天一个客户送来七喜十五寸液晶示器, 型号:HL1502B-G; 通电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菜单, 插信号线白屏, 但有菜单可调整,调整对比度,亮度,颜色等所有键, 故障不变,除菜单颜色正常,整个屏幕白茫茫一片, 拆开机发现,    12V转5V有三个电解电容其中有个电容有点鼓起, PCB烘得发黄,心中暗起,以为把电容换了就好, 结果把三个电解电容换了, 故障依然不变 ;以为是屏有问题,用通用板测试,屏是好的, 故障在驱动板,在百度输入:HEDY HL1502B-G 白屏.搜索:居然在很多朋友遇到同样问题,没有一个人修复,最后他们都是换通用板解决, 看来这是个通病,我一般不想换板,通用板没有原装板效果好,何况TTL屏,机子比较老,熟客价格收费不高,尽量修复 , 初步估计问题在三个位置:1 F29C51001T程序坏, 2. 24C16 程序坏, 3. 主芯片gm2110坏,先软件后硬件原则,找下我的品牌机程序数据库,居然没有备份, 这个程序不个找,在文军论坛也没有该机数据, 找了很久,在本论坛找到一个大水牛15寸gm2110+F29C51001T程序,他们没写型号,知道方案相同,抱着试一下心态,先用威龙VP490编程器备份F29C51001T原始数据 ,再刷论坛下载数据, 故障不变, 看来F29C51001T数据是好的,但是24C16数据不好找,后来找到一台七喜HL1507A 24C16的数据 ,刷上来居然正常了,看来故障在24C16,如此看来,同厂家,同分辩率,有些24C16数据可以通用的,经过一波三折,终于修好了

网友(点评):
我发现你是个天才,这台机器在我这里就废了,设备不全。

网友:
下面上传好的数据供大家下载, PCB:GM2110-V1.1C; gm2110+F29C51001T ;  屏: M150XN04

HEDY HL1502B-G F29C51001T.rar

HEDY HL1502B-G HT24LC16.rar

367 Bytes,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非常好,顶!!!!
谢谢共享!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对显示器维修是外行,但对楼主的钻研精神很是佩服!

网友:
24C16里面的程序直接清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飞利浦150S5 24C16出问题清空, 菜单调整后数据不能保存

网友:
我有个七喜的一直没有修好还放在手上就是没MCU刷,貌似很难找找其他品牌的没试过24C数据可以MCU的应该不行吧除非板子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七喜液晶程序的确不好找, 24C数据同一个厂生产,分辨率相同,有些机子可以通用的, MCU可能不行,

网友:
有的确实情况24c16是可行的

网友:
平常修机保存数据最好。

网友:
24C是可以代用 但是有些不可以代用24C02可用24C08或24C16代用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样的老的。也没有弄好。也下载BIOS程序看看。

网友:
  请问怎么在板子上找到24芯片呢?

网友:
把24C16清空后,在用FF填充一下不知可行不

网友:
太好了,有点意思